接了两台联想本子都是进水,一台E42G,一台G460

楼主(2011-10-17):
E42G不上电,待机电流0.3左右。 拆开先把主板放BGA上烘干半个小时,凉了以后插可调电源,待机电压0.06,似乎有点偏高,还是不触发。 仁宝代工的板子,量3V 5V正常,EC工作条件正常, 南桥工作条件正常, EC可以发出开机信号给南桥,可南桥不理会,不发S5高电平给北桥。 再上BGA, 南桥加焊下。 主板放凉再试,电流唰唰跑上去了, OK了。

G460也是不上电,情况跟上面机器很相似。 按开机键电源指示灯亮两秒熄灭,待机电流0.02无任何变化。 似乎还是南桥没工作。这个机器是INTEL南北桥合一那种。量了下桥接收到开机信号了,却不给EC发出加电信号。 把COMS电池焊掉,加焊北桥。放凉以后开机, 第一次电流走到0.58就掉电了,不拔电源线直接再开机,电流跑正常了,接屏也能正常显示了。后来试了下,只要电源拔掉以后,每次第一次开机都是到0.58掉电, 以后开机都正常。 想了想反正客户要装电池,不拔电池的话也能正常用。 把CMOS电池焊上,又不开机了。  量了下CMOS电池,1.5V。 正好上面那个E42的COMS电池一样,那个是2V,于是把两个主板的CMOS电池换了下, 那个E42G还是能正常开机, 这个G460也能一次就开机了。 原来CMOS电池也能导致这样的情况。说不定原来就是因为电池没电才不开机的,害我白加焊桥了。于是把G460装好,新问题又出现了, 电流每次都是到0.78左右掉电。 拆下来试主板,有时候电流跑起来了可是屏不亮, 按关机键也没反应。 桥不行了?  再次加焊桥, 机器又正常了,这次小心了,先把硬盘键盘全接上,进系统试了一会,没问题。 装机, 装好了以后开机, 电流又是跑到0.78掉电。。。。。郁闷了。 用电池试试,电池不能开机,估计早没电了。 充电指示灯能亮,可是待机依然是0.02,没充电电流? 这下又有新问题了。 还得继续拆开修,结果怎么样一会给大家发出来。

网友:
G460 CMOS电池没电会不加电吗?  是本来就这么设计的还是有别的问题?

网友:
E42我看懂了,这个合情合理~~~G430我到没看懂,COMS电池会影响?忘解释,求真相

网友:
这个我也不解。 电池电量低就不能加电, 换个电池就好了。  这个G460不装CMOS电池的话第一次就开不了机, 第二次以后就都开机正常。  求解!

网友:
我只晓得以前有些老板子不上电池或电池没电了会不跑码或者开不起机,笔记本还真没见过。

网友:
不装CMOS电池应该是会自动重启然后就正常了,你没试了下机器重启能不能启动起来?

网友:
你赚发了,我也学习了

网友:
不是重启啊。  电池电量低就是开不了机, 不加电。  不加电池的话第一次开不了机。

网友:
有的机器电池电量低是会不开机的,希望楼主赶快把问题搞出来。

网友:
我比你还要郁闷、我也接到一台联想G460的机器、独显的、机器进水主板烧个洞、然后发到北京换新板子、板子到了裸板点装屏能亮、一装到机器里就不亮了、电流从1.1——0。8——0.6就掉电了、接电源和电池都不行、后来拆裸板反复测试发现只要碰到主板装硬盘的部位就掉电、怀疑是双桥合一的芯片有虚焊、发回去又换了一块、装起来测试没问题、进系统正常、测了没有5分钟就蓝屏重启了、进入系统就死机、关机再开就不亮了、电流还是跟第一次一样、我很纠结了、现在正在拆板子呢、真郁闷

网友:
电池电量过低应该不会引起不开机吧,只有短路拉低RTC应该会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