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长城 ATX_200FC电源的控制芯片烧了 不知什么型号

楼主(2011-10-17):
一长城 ATX_200FC电源的控制芯片烧了 不知什么型号不知有没有谁修到过个电源

网友:
有没有图啊?发上来一长看看

网友A:
看不清楚。那个啊?1005?6105?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清楚。那个啊?1005?6105?还是......

八脚的芯片

网友:
在哪个位置呀?

网友:
由图片看好象为16脚的TL494。

网友:
还是看不清楚。再初级还是次级的?给画出来包括其周围元件

网友:
难道是UC3843  ??
查下这个PDF 。和你电源上的跑线,,吻合不。。。

网友:
长城的电源用的就是七脚珠P1014ap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