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笔记本冷开机不认硬盘

楼主(2011-10-17):
我的本子是HP V3000系列的U3439    原装是80G的三星盘,年初买了个500G的三星盘,用的好好的,忽然有一天就启动不了了  卡卡响   启动好几次启动了,重新启动没一点问题   但放一晚上又出现同样的问题,硬盘检测过,是好的,没坏道。 接硬盘盒是好的   机器换了老硬盘80G的也一切正常启动,求助各位高手大哥。

网友:
卡卡响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61393-1-1.html肯定就不对哟!一般硬盘响都有问题,忘楼主多试一哈,

网友:
供电要测哪些项目,  我说过了  卡卡响的硬盘,在硬盘盒里插在本机里正常   但装在机器里就响,机器认不到

网友:
查硬盘接口.涮bios.供电

网友:
看看是不是供电问题

网友:
看看接口或者看下电源供电。。。

网友:
会不会是线的问题

网友:
现在最怀疑的就是电源了   刷BIOS怎么刷  我新手

网友:
对啊   bios    咋刷

网友:
目前为止,还是老样子,准备先买个电源看看 ,装别人的机器都没问题,热启动也没问题 一装上机就抽风了。

网友:
是不是兼容问题,你换别的硬盘看看

网友:
应该不是兼容的问题,以前用了半年的,想刷BIOS又找不到  现在的版本是F3C

网友:
”卡卡响   启动好几次启动了“ - 这是硬盘快要坏的感觉。
然后你说"机器换了老硬盘80G的也一切正常启动,", 好像真的是硬盘坏。
换一个新的硬盘看看有没有问题,没有就用新的硬盘吧。

网友:
不是电源问题,但说硬盘有问题,接硬盘盒又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A:
确定不是供电了,换了电源故障依旧,只有最大可能就是硬盘和接口了,邪门了  硬盘盒里好好的  装机器上就抽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不是供电了,换了电源故障依旧,只有最大可能就是硬盘和接口了,邪门了  硬盘盒里好好的  装机器上就抽 ...

换了电源,不代表你硬盘的电源接口是好的,感觉还是你硬盘接口的问题

网友:
你拆开电源看了没

网友:
用MHDD扫一下硬盘就知道了,简单的问题,搞得那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