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进系统自动休眠

楼主(2011-10-17):
  昨天同行拿来一台T43说是进系统一会儿就自动休眠,系统里也改了设置但还是不行。拿机后开机在logo那里屏就一亮一息进系统后马上提示休眠待机,再按开机又能恢复一会儿又提示待机。关机后就拆开主版发现休眠开关不见了我想可能上家修过吧,测了屏休眠开关那里屏亮时有1.28V电压待机后有3.3V不知道在怎么会事就找来T43点位图查休眠电压线路。经过一个电阻到H8电阻两端电压都是1.28V,也就是H8输出1.28V感觉不对测了那个电阻阻值400多也不知道对不对想了会儿反正休眠开关也被人拆了先拿掉那颗电阻再说,总比干H8强吧拿了电阻后再测了H8输出脚是3.3V就接屏试了下屏亮了而不会像刚才在logo那闪,心喜就装机试哈哈现在不会自动休眠待机了,原来是那个电阻坏了拉低H8输出的3.3V,当3.3V被拉低后H8就回发送信号到其它芯片关掉电源进入待机。机子测了2小时再不会待机了

网友:
网上下的T43点位与实际板有些不一样所以那颗电阻没找到编号,描述的也有些不好请大家将就点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