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6S 开机不显 电流循环跳 求思路

楼主(2011-10-17):
  收一台机HP4416S  开机不显  待机0.10   开机电流1.4 1.8循环跳 在网站上看 解答太多  电压 都正常 郁闷 。。。。。求思路

网友:
这待机明显不正常的。。。正常的话是0.01

网友(点评):
可能是笔误吧。。

网友:
我知道啊- -、1

网友:
原装电源不开机啊  内针的 请问是19.5V的  还是13V的啊   我怎么测试原装的是13V的呢。。。。

网友:
这个机器要用原 装电源才行的,19伏的,否则不开机,不过你那待机电流也不正常哦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0.0
不用原装也可以开、。。、我都修过好几台了。。。。

网友:
显卡或北桥做一下看看!!

网友:
先刷下bios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先刷BIOS试试

网友:
待机不正常呐,先查待机

网友:
先刷BIOS, 再干北桥。

网友:
查查待机吧 可能不正常 待机有点高 如果查不出来 建议刷BIOS

网友:
AMD的话,一般北桥多点

网友:
一个个解决 啊  待机不正常   仔细看看有没有  进水的地方  或是发烫的地方  在处理好

网友:
用我的稳压电源 可以开机  用原装适配器不开机了。。。要是有发烫的地方就好了  回12楼  无进水地方。。。。

网友:
碰到好几个,都没有搞定。

网友:
新进展  电池可以开机  但是电池没电了 我插电池和电源 开机瞬间 拔掉电源  屏显示LOGO  但是电池么电了 。。。。

网友(点评):
看情况还是适配器的问题,先排除了吧。

网友:
电池可以开机 l冲电电路问题吧

网友:
刷BIOS 无效

网友:
首先你的待机电流就不对的额了啊

网友:
待机那大  是不是有短路哦

网友:
待机是不正常还是你写错了啊。

网友(点评):
待机是不正常。。。

网友:
G:\IMG_6203.jpg晕 怎么就找不到图纸呢。。。。。电源下面的芯片是干什么的   微烫 但是没图纸查不到短路的Q1015  Q1016

网友:
刷bios能刷好

网友:
我以为你的待机0.1是笔误呢, 仔细查你的待机吧

网友:
这款机器显卡愿意出毛病

网友:
刷下BIOS试试

网友:
先刷BIOS看一下。。然后在进行下一步检查。。

网友:
电流循环,待机高,有没有先查一下网卡?或者其它外设

网友:
能开机先不用管其它的了.电流1.4~1.8来回跳应该是北桥的问题.加焊

网友A:
是什么芯片组的。。

网友:
LZ搞好没有 今天我也接了3部4416S也是开机黑屏待机电压0.01正常 下面的黄灯也是老闪电流跑1.2到1.78老是掉变 拆机加焊北桥好了可以亮机 进系统10来分钟死机在开又变原来了 是不是要换北桥

网友:
待机现在正常了  上图的IC换了   但是开机还是现象依旧 我擦   这机器问题真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芯片组的。。

ADM的啊。。。。

网友:
bios 和 CPU 都有可能坏

网友:
前段时间没时间搞 现在慢慢来    又有新发现了  上电池插电源开机 现象依旧 拔电源 屏幕有显示 然后在开电源  看电流上升到5A  大短的样子  主板立刻掉电 费解了。。。。(我的电池没电了   需要用电源来引导开机 )

网友:
电流都跑到1A多了,应该上电部分没问题,先看下屏数据线上有波形没得,再刷BIOS试试

网友:
此问题解决  更换显卡后OK。。。。。我就搞不懂 为什么电池可以开机呢。。。

网友:
   主板可能短路  待机明显偏高

网友:
换个显卡 问题全好了?  难道是显卡内部微短?

网友:
有遇到过,换CPU好了

网友:
有没有补焊过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