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310(L331)不触发,无待机,有3V 5V,求思路。。。

楼主(2011-10-17):
机子拿来时是暗屏,检查了是高压条问题,不用通用高压条代用。换高压条时没把电池拿一下,在焊线时冒点火花,机子是关着的,不知道怎么会冒火花(晕死的),换好后按开机触发,悲剧发生了,不触发了。。。倒霉。。。。。
拆机检查有3V 5V ,但无待机电压,按开机没反应,3V 5V芯片是ISL6237,VIN VCC LDO  ref EN1 EN2条件多有了。还有安开机时,wpce775la  95脚也高低高反应,就是不知道下一步是如何工作的?修过的师傅们指点一下这个芯片工作时序

补充内容 (2011-10-19 18:39):
问题已解决,是EC坏了,现在能触发,不过高压条的开关信号还是不行,

网友:
这么简单的故障被你扩大了 真提悲剧    以后要长记性了

网友:
机子是关着的, 可是高压条的VIN还是有电压的啊, 跟地短一下肯定要冒火花的。

网友:
无论做什么操作,只要带电肯定是有危险性的,电池千万要拔掉,lz这次吸取教训啦
接下来就先按时序修修试试吧,既然3,5v有了,看看acin,rsmrst复位信号出没,然后再看看按开关之后,pwrbtn,和slp3,5出没~

网友:
高手都去睡觉了吗?

网友:
看样子明天只能这样慢慢查了。。。。

网友:
楼主你上个图啊  大家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查下待机电路  看看有没有哪里短路

网友A:
查EC 22脚 SUS ON   75脚RSMRST#

网友:
图纸给你,你自己慢慢查

TE1_0921_965GM_BOM RELEASE.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EC 22脚 SUS ON   75脚RSMRST#

二个脚多没电压。。

网友:
直接换ec就会好,前几天有个同行也是和你一样。拿过来我换ec搞定的

网友:
是的,这个直接换EC就应该好了,估计是19V被短接到亮度信号。回到了EC。EC可禁不起这么高的电压哦!换个E应该解决问题。结合到你说的这2个脚
都没电压,是基本可以肯定坏了的!

网友:
余 电啊,以后小心点,放电先

网友:
不知道最后修好了没啊

网友:
换IO就会好

网友:
我修过不触发的  你现在南桥有时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