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530笔记本显卡

楼主(2011-10-17):
DELL M1530笔记本 T7500  2。20 4M 800  CPU   LE82PM965北桥  显卡看不清型号了。请问这机是什么型号的显卡呢?

网友:
拆开看一下  或者用鲁大师就可以读出来啊

网友(点评):
不然的话的个图纸看也可以的。。。

网友:
nvidia geforce 8600m gt

网友:
用酒精试试,如果上面的字都被擦掉的话可能是打磨过的芯片吧,因为激光刻上的应该不会掉字,看看有没有被做过,说不定是被掉包过了.1520是630显卡,1530如果是小芯片的话应该也一样吧(猜的)

网友:
8400的小显卡

网友:
不是小显卡啊!大的了。。

网友:
9500的,前不久刚换过主板

网友:
带的是G86-730-A2,更换为G86-731-A2
换741,751,771都不亮或白屏!!~

网友:
11楼是正解!

网友:
G84-600-A2  这显卡也是通病

网友:
G84的好像不能用G86的代换。核心不一样。外形也不一样

网友:
11楼答案正确

网友:
我手上刚好有台这样子.要换显卡的..型号:G84-600-A2 可以用.G84-601-A2代换

网友:
我手上刚好有台这机子.要换显卡的.显卡型号:G84-600-A2 可以用.G84-601-A2代换

网友(2014-11-19):
上两种确实通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