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780G主板跑d4

楼主(2011-10-17):
我几天接到一块板子,是昂达A780G,资料刷过 内存也换过好几条,CPU也换过,主板的电压也正常,槽子也刷过很多次,就是跑到D4那里就停住了,有那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
北桥 附近 有2个 6.3V 1500UF的 电容 你给他换了

网友:
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LZ能不能再详细点,各处的电压是多少?IN的板还是AMD

网友:
楼上的A780G我还没有看到有因特U的

网友(点评):
哈哈 我见过电脑公司写单子这么写的,技嘉A780G。E5200。习惯了就好。

网友:
换电容和内存有关吗?

网友:
电容有关      不行刷bios

网友:
换个CPU 不行就刷新bios

网友:
电压正常的话 建议刷刷BS看看

网友:
这板我试过C1不动换U解决,最终是U 坏了

网友:
AMD的芯片组确实有上INTEL的

网友:
跑D4报警吗?拔掉内存跑什么啊?看看是不是内存数据线问题,或者可以考虑已经过了内存修修看、

网友:
查内存工作条件,VCC1.8 VTT0.9 VCCREF0.9 VCCSPD3.3 SMBLCK3.3 SMBDATA3.3  时钟0.4 AD线打值, 还不行试试加焊北桥。

网友:
INTEL DESKTOP BOARD
D101GGC 版本号是 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