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326屏上有麻点,,,

楼主(2011-10-17):
康柏326屏上有麻点,,,接正常,换屏也是一样,是屏线的问题么,,,请高手请教,,,,,谢谢了
问题

网友:
是外接正常

网友:
屏线,主板都有可能~~~~你外接正常,不代表显卡到屏线这条路正常

网友:
显卡我也做过还是一样,,,,,这个屏线好像不好找,

网友:
那也只有换屏线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