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G82NM10这个南桥那位换过。

楼主(2011-10-17):
我这有台山寨的上网本。电流有0.5A怀疑南桥有问题,这个南桥容易坏吗?  脱焊的多还是 坏得多 。请高手指点

网友:
这个南桥确实容易坏,修过两个山寨的,都是这个桥坏

网友:
谢谢。我知道了。

网友:
上网本尤其是山寨的楼主加焊CPU试试

网友:
这个桥 坏了   是不是很烫   还能加电   0.6A左右

网友(点评):
本身就很烫,正常的,0.6重点放在CPU上

网友:
换过,上风口升高点,加隔热胶,这个桥小,容易融,最好植成有铅的做,可能耐不了无铅的温度。

网友:
换了接近20个了。。。。

网友:
CPU坏的多 南桥倒是修的不多 0。4几的电流 基本干CPU就好

网友:
电流 走0.6多点 。   开一会手放南桥上 两秒 烫手。放不上去啊。。。正常不

网友(点评):
很可疑~~~~一般南桥上面没有散热片,手放上去还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
上网本很多0.5就亮了。接屏试一下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个这样的上网本,NOKIA 的山寨本,插上电,自动触发跑到0.3过2秒就掉电,按开关没反应,又没图纸,也是这样的南桥,也有点怀疑这个桥坏了,

网友:
这个桥补焊就行了。

网友:
跟老板说了  等他发货 。回来换一个试试。。。修不好也没关系就试试 温度

网友:
比较容易坏,多注意下

网友:
这个桥怎么焊?温度如何掌握?

网友:
我手上这个可以点亮的
仿SONY山寨
显示LOGO后掉电
开关不触发

网友(2011-12-04):
现在手上也有一个,不开机.正在想,要不要加热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