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c61pm-mx風扇不轉,hp的板?

楼主(2011-10-17):
有同型號的板.換了一個IC後行了重啟幾次……又不行……現在又換回去,兩塊都那樣了,本來有一塊可以的

网友:
换了ic?  你好好查一下ic供电电路 是不是出问题了。。 经常烧那个 可能是供电不稳或者过高了吧

网友:
检查一下IC周围的小CMOS管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在查查,唉,,,

网友:
应该是烧IC

网友:
小三级管???

网友A:
I/O旁边的那管子(3个角插在上面的)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旁边的那管子(3个角插在上面的)有问题。。

沒錯啊,就是換了他可以了一下,後來又不行了!那管型號Up772能不能有什麼代換啊?調換過後兩快板都不行了……唉

网友A:
那上面电压对不对?这板 风扇不转很多都是I/O的问题

网友:
不知道板子是好的坏的如果正常就没风扇转,拉电压过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上面电压对不对?这板 风扇不转很多都是I/O的问题

这样啊 ....也曾怀疑过....板没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