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图。电压问题。谢谢。。刚入维修请指教下。

楼主(2011-10-17):
如图。今天刚遇到一片HP主板。跑码卡上是F。经过初步测量是如图ICH-VRM-PGD没输出。图上VRM-PGD电压OK。电阻R446和R504上的3VSB。VCC3电压也有。R518接地也OK。3个电阻阻值正常。且Q58。Q59也更换。但ICH-VRM-PGD就没电压。OK板上是有电压输出的。请解答下。。

网友:
vrm_pgd为高时,VRM_PGD_C应该为低,ICH_VRM_PGD为高
可以拆除Q59看ICH_VRM_PGD是否正常。若不正常可能是ICH_VRM_PGD后级有短路,打值看看。再不行就是你测量有问题了。

网友:
断开R386、C416、ICH_VRM_PGD后级。是否有输出?具体检测Q58 Q59 基级(B级)电压!

网友:
查一下Q59和R54

网友A:
VRM_PGD_C这个电压必须为高电平,Q59不导通 ICH-VRM-PGD才能有电压通过 。先查有没有短路情况再说···

网友:
先测V-FSB-VTT电压。重点放在两个NPN管子的,Q58的B极(基极)
是否为高电平,C极(集电极)是否为低电平。
Q59的B极(基极)是否为低电平,C极(集电极)为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说都正常了。

你好,他说电压正常,我是说R504是不是开路了,开路时是没有输出的,说的不对请原谅,刚学维修。

网友(点评):
看清哦他说3个电阻阻值都正常

网友:
你们说的好   我要像你们好好学习  我就是在分析电路方面不是 很了解

网友:
谢谢大家无私的解答。。。板子好了。原因是Q59换料的拿错料了。那去请教师傅整出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VRM_PGD_C这个电压必须为高电平,Q59不导通 ICH-VRM-PGD才能有电压通过 。先查有没有短路情况再说···

你看清楚电路没呢,不要瞎说好不好,,VRM_PGD_C高电平了Q59还不导通....

网友:
料错了!!! LZ 我要向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看清楚电路没呢,不要瞎说好不好,,VRM_PGD_C高电平了Q59还不导通....

楼主,不好意思了 。打错别字  ,(Q59不导通) 我准备打Q59才导通的 ,结果打个不  。是在不好意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