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蓝屏求助高手

楼主(2011-10-17):
一台监控机器,过个两三天就蓝屏,系统重新装了,主板,内存,cpu都换了。硬盘用MHDD测了,也一点问题也没有,电源也换新的了。连监控卡都换两个了。还是出问题,小弟实在是搞不定了。真的搞不清楚是哪的问题,高手们帮帮忙吧。

问一下楼主解决了没呀!

网友:
看看是不是内存!或硬盘

网友:
换个系统版本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内存我已经换了新的了。连主板都换了。硬盘检测也没有问题。!!!!!!!!!

那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C:
我以前也碰到过你这样的问题。搞到最后原来是机器散热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也碰到过你这样的问题。搞到最后原来是机器散热问题。。。

肯定不是散热的问题,机器散热器换了3个了。而且都是好的原装风扇,硅脂也不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换个系统试试

系统装了不下五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系统装了不下五遍了。

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个系统试试

我换过了。换了两个,还是不行。我已经把硬盘线换了。看看能不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换过了。换了两个,还是不行。我已经把硬盘线换了。看看能不能好。

进BOOS把硬盘的并口改串口

网友:
查下COM口和缓冲芯片

网友D:
  CPU周围的电容看一下, 有木有鼓包的,,

网友E:
一般蓝屏出在散热,内存,主板,电源。根据你说的情况就是你视频采集卡的毛病了。。换了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F:
我认为还是散热问题
我建议你在机箱的后面,和电脑机箱的侧面也加上风扇,在试试

网友G:
   是不是散热问题。。。

网友:
蓝屏有代码的,上网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我已经换了新的了。连主板都换了。硬盘检测也没有问题。!!!!!!!!!

内存换新不代表就能兼容,是否是换其他品牌的内存?既然是监控机,主板支持ECC内存不?支持的话换个ECC内存上去试试

网友H:
网查蓝屏代码?多半是硬件不兼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周围的电容看一下, 有木有鼓包的,,

肯定没有,主板是换的新的。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建议用三星或金士顿的内存

网友:
不知换了硬盘线管用吗?如不管用现在没有换的的只有硬盘和监控卡了。

网友:
连电都换,看他还蓝屏不。呵呵

网友:
最常见的蓝屏
散热
内存
驱动

最小化测试就能一一排除!

网友I:
那么多东西都换了 为什么不换主板试呢

网友:
多谢各位,我已经换了一根硬盘数据线,现在正在测试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肯定不是散热的问题,机器散热器换了3个了。而且都是好的原装风扇,硅脂也不缺。

是amd的还是intel的
cpu
散热的话多注意下接触问题
在换换硬盘数据线

网友J:
应该是硬盘问题 。

网友K:
你的机器的CPU是什么,是AMD还是inter AMD跟很多采集卡不兼容,换其他牌子的采集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amd的还是intel的
cpu
散热的话多注意下接触问题

原先是赛扬2.93,之后换了AMDX2 250,但是还是不行。昨天换了硬盘线,晚上又出问题了。然后我又换了一个监控卡。他原先的监控卡打雷让雷击了一下。有一个口不好用了。但是雷击以前他就说不好用。所以才换的250

网友:
引用 网友J:
应该是硬盘问题 。

我硬盘昨天下午已经换了。但是网上又出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K:
你的机器的CPU是什么,是AMD还是inter AMD跟很多采集卡不兼容,换其他牌子的采集卡试试

监控卡已经换了三个了。昨天晚上把我自己以前用的中维卡加上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问题。但我觉着还没好。因为监控卡不止换一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路过看看学习

好歹给个建议啊,别光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I:
那么多东西都换了 为什么不换主板试呢

主板换三块了。内存也换好几根了。现在可以说就机箱没有换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B:
监控卡已经换了三个了。昨天晚上把我自己以前用的中维卡加上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问题。但我觉着还没好 ...

你的CPU是AMD还是inter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的CPU是AMD还是inter

原先是INTEL的。后来换成AMD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蓝屏出在散热,内存,主板,电源。根据你说的情况就是你视频采集卡的毛病了。。换了应该就可以了!!

视频采集卡已经换了不止一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网查蓝屏代码?多半是硬件不兼容

我在网上看的蓝屏代码也是不兼容之类的回复。但是我换了这么多东西。而且是挨个换的,品牌也不一样。cpu也不一样。采集卡也换了好几个了。不能都不兼容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认为还是散热问题
我建议你在机箱的后面,和电脑机箱的侧面也加上风扇,在试试

CPU 和主板温度在30度以内。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散热问题。。。

不是的。温度太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周围的电容看一下, 有木有鼓包的,,

大哥,我这是换的新主板啊。你见过新主板鼓电容的吗?

网友:
主板原先用的是MSI的。现在改成映泰的了。还是不行。硬盘原先是易拓的,现在改成希捷的还是不行。内存原先是宇瞻的。现在改成金士顿的也不行。CPU原先是CR2.93,现在改成AMDX2 250也不行。电源原先是长城的,现在换成了航嘉的。光驱撤下来了。监控卡也换了好几个了。而且每个不一样。硬盘数据线。cpu散热风扇,,,,能想到的我全都换了。但是还是不行。愁死人了。

网友M:
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 看了这么多回复楼主基本都换遍了 谁都会蒙了 不过还是想说说这个问题 监控卡也就是视频采集卡这个东西现在都说是全兼容  其实还有很多出现奇怪问题 主要还是兼容性问题 刚开始我们都用些845主板 cr1.几的cpu 便宜一方面 主要是兼容散热 pci多  现在新的像V星的g41也没问题  说太多废话 说重点 1问监控卡经销商用的主板什么型号牌子的彻底解决兼容 2很多摄像头布线原因会偶尔漏电跟随视频线传回来经过bnc头 有时候你的bnc头连接机箱 肯定蓝屏 这个就要你扯根地线了  等待楼主解决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B:
CPU 和主板温度在30度以内。

两三天后还原CPU和主板温度还是30度以内吗?
如果是,那你看看蓝屏的代码是什么
最后一行:STOP:0X0000007F
看你的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 看了这么多回复楼主基本都换遍了 谁都会蒙了 不过还是想说说这个问题 监控卡也就是视频 ...

布线的原因?在他家里蓝屏。然后我拿回店里用,还是蓝屏。我店里有地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两三天后还原CPU和主板温度还是30度以内吗?
如果是,那你看看蓝屏的代码是什么
最后一行:STOP:0X000 ...

蓝屏代码和这个一样。我也到网上搜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蓝屏代码和这个一样。我也到网上搜过。

以前我碰到过7F是显卡,如果你是独立显卡,建议你在换个别的牌子,别的型号试试
换后有用 3DMark06 跑几遍看看还蓝屏不
我碰到蓝屏7F换个独立显上门不好了
祝你好运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以前我碰到过7F是显卡,如果你是独立显卡,建议你在换个别的牌子,别的型号试试
换后有用 3DMark06 跑几 ...

我原先用的是独立显卡。但是出问题以后就把独立显卡拿下来了。用集成的。还出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原先用的是独立显卡。但是出问题以后就把独立显卡拿下来了。用集成的。还出问题。

是很头大,要不你这样,你先不装采集卡,看还蓝屏不
蓝屏肯定是有地方有问题,所以只能一个一个的测了,用最笨的方法一个一个换来测试吧
我也有太好的办法了
祝你好运
好了,也给我说下那里坏了
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是很头大,要不你这样,你先不装采集卡,看还蓝屏不
蓝屏肯定是有地方有问题,所以只能一个一个的测了, ...

客户说不装监控卡一切正常。装上监控卡三天两头出毛病。硬件我也是挨个换的。换完这个不行,再换下一个。结果全换完了还是不行。实在让人头疼。

网友:
探头接地了吧,我遇到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客户说不装监控卡一切正常。装上监控卡三天两头出毛病。硬件我也是挨个换的。换完这个不行,再换下一个。 ...

不装监控卡是好的,说明主机没试,就是卡和摄像头了
监控卡不兼容,卡你也换了N个好卡了,这个要先排除。那剩下头了
要不你这样
你把主机装上监控卡,装到自已店里用两,三天试试,接咱店里的(别的型号)摄像头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不装监控卡是好的,说明主机没试,就是卡和摄像头了
监控卡不兼容,卡你也换了N个好卡了,这个要先排除。 ...

兄弟,感谢你这么热心。我现在把主机已经拿回店里三天了。接的是自己的摄像头,用的是自己的监控卡。但是还是出问题。

网友:
照你这样讲,装过一台全新的好了!    就机相没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感谢你这么热心。我现在把主机已经拿回店里三天了。接的是自己的摄像头,用的是自己的监控卡。但是 ...

晕,我也晕了,哈哈
监控卡你换个大公司的卡,我在这边用中维的没出什么问题,在试试
摄像头,你也用SONY的芯片,也换个大公司的在试试
我也没知道怎么办了
这东西都换完了,怎么还会有问题??
在想想以前那个环接有问题吧
因为我也看不到东西,不知道怎么帮你了

网友:
我现在用的就是中维的卡。摄像头索尼的有,也有别的牌子的。以前这个卡在自己电脑上用。什么问题也没有。现在换到他的机器上却出问题。哎。我比你晕的还厉害。真是疑难杂症啊。

网友:
赛扬2.93 CPU发热量大 ,要装铜芯的散热器。

网友:
看看主板BIOS设置,应该是BIOS设置的问题。

网友:
多半是北桥,换北桥看试试。。。

网友:
看下蓝屏代码,八九不离十准确

网友:
散热 有可能 我同意

网友:
貌似除了硬盘都换过了? 那就是硬盘问题了吧!

网友:
硬盘我已经换过了。

网友:
楼主还没解决吗?
你再想想哪个因素其实是自己判断失误的,有时候是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要不换机箱电源试试。

网友:
多换几个版本的系统。一次遇到个机子是技嘉主板,换了二个版本的系统也是用着用着蓝
然后我就排除硬件了,除了CPU 主板其它的豆排除了,结果还是蓝,最后那人拿到他买的地方装了个系统好了。

网友:
同意19楼的说法!!

网友(2013-11-25):
..什么都换完了还不好,太扯了吧。他上辈子得罪了监控,让他搬家重新装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