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

楼主(2011-10-17):
开机报警。电流到:0。65左右
嘀-嘀嘀嘀-嘀嘀嘀-嘀
刷过BIOS不行
内存插不插都一样。

网友:
看北桥是否虚焊

网友:
明显没过内存,打一下阻值,电压没问题,就干北桥吧

网友:
显卡虚焊,这种情况很多

网友:
集显的。北桥下带黑胶。
加焊这种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可以焊。搞点油在四周。温调400C,后上先下各吹50秒,装上就OK.祝你好运

网友:
我建议干北桥,因为以前我干好了

网友:
内存条件满足了不。。。

网友:
电压满足的话就干北桥

网友:
不要加焊了没用的,集显的很少有虚焊的,先打下阻值卡再说

网友:
晕的要命。订了个新的回来装上去一样。

网友:
内存打阻值卡条件都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