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61

楼主(2011-10-17):
客户送来的,开机掉电0.22  0.30 然后掉电。拆机一看风扇脏的都转不动了,心里一喜 散热引起来的,然后开始修 。直接加焊显卡 ,做完以后还是老样子 。没思路了。不知道大家遇到过没 希望高手指点以下,先谢谢了。

网友:
先清理干净,按照CPU供电芯片没工作查~~~~这个电流你就干显卡,不知道你什么思路

网友:
触发后应该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至少1a以上我才干显卡,不要这么鲁莽,实在没办法才干显卡

网友:
0.3a应该cpu还没有工作

网友:
这个电流你就干显卡,感觉你是高手啊

网友:
不是把,记得你技术还 不错的吗 怎么现在这水平啊

网友:
CPU都没跑吧  你就干显卡

网友:
电流0.30几掉电查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