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联想L2060wA 改2灯高压板不工作 驱动板问题

楼主(2011-10-17):
联想L2060wA 开机自检有画面 无背光 改装上2灯高压板也不行。驱动板问题 ,但不知那里有问题 。求教!!!
无背光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开机电压问题 ON脚电压只有1.6伏 导致高压板不工作 求教
驱动板主芯片是RTD2212L 另一个是RTD2545LH

网友:
你ON信号接对了吗?

网友:
ON没接错 ON和DIM 接错的话 通电灯管会亮一下 接对一下不良
换个21.5的联想正常驱动板 灯管很暗

网友:
ON脚电压只有1.6伏
沿着这个脚跑一下线路 看有没有损坏的地方

网友:
这款机器好像还没过保吧,为什么要自己修呀,送维修站啊

网友:
请说说各点的电压?要不没法判断你的故障。

网友:
谢谢大家 联想家用显示器是保一年的 这个我找专业高手修吧 自己修太费神了 !!!
祝大家生意兴隆 大大发财!!!
补充内容 (2012-4-4 17:47):
显示器自动好了 神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