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屏LTM190M2-L31 白屏-黑屏-红绿蓝彩条

楼主(2011-10-17):
1秒换一次,驱动板换了,程序也换了,可能是屏的问题。不知道有谁见过

网友(点评):
出现这种情况相当于是显示器 进入保护(也称.老化.自检)模式. 首先换块板子点看一下..一般就是驱动板或者屏本身电路问题所引起.

网友:
这个屏你输入信号了吗。。有的屏没信号的时候就是那个样

网友:
接了,驱动板都换个好几个

网友:
已经排除驱动板了的话..那就是屏坏了..可以修

网友:
那就直接换屏了。

网友:
屏坏了的话应该是屏线路板的哪个芯片的问题,谁知道指教一下

网友:
哈哈,好像这款屏,屏线没插好,也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