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 60 加电0A 电压20V 从何查起呢?

楼主(2011-10-17):
CPU上管D级无电压!

TB62506是什么芯片?

请问一下啊T60的机子有TB62506芯片吗?是TB62505吧!也许是我搞错了求解释?

网友:
送到专业维修店去弄吧

网友:
怎么没人来回答呢!

网友:
这个怎么回答你呢,貌似你连时序都不知道

网友A:
VREGIN 20 → TB62506 57PIN → TB62506(10,11PIN)CLK → TB62506 58PIN RST →

BAT_VOL 分压检测电池电量 >6.25V
OVER LOAD DET 主板 M B A 态电压短路检测 OK  &  TH_DET 温度检测正常为低电平
PWRSHOTDOWN 52PIN 送出高电平

36,37PIN 升压电路 → 38PIN 产生 24V 电压 → 42PIN 送出 24V DCIN_DRV
当 PWRSHOTDOWN 3.3V & DCIN_DRV 24V 时 VINT20 电压产生

网友:
也是做电脑维修的吗

网友:
应该是3M/5M无输出吧?按楼上的时序修了。

网友B:
待机都没有,应该公共点电压都没有

网友:
他们都是坏人!

我就不信他们刚维修的时候什么都会似的,不想回答可以不发言嘛。得了分了还鄙视楼主!

你说对吧。

TB62506 是EC吗?  我在电路图上没有找到这个名称, 图上是不是改名了?

网友:
反正我这机器是TB62506!

网友:
引用 网友A:
VREGIN 20 → TB62506 57PIN → TB62506(10,11PIN)CLK → TB62506 58PIN RST →

BAT_VOL 分压检测电池电 ...

57脚没有电压!  我还没有找到F5保险到57脚中间的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都没有,应该公共点电压都没有

57脚没有电压!  我还没有找到F5保险到57脚中间的元件! 可不可以提示下?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4454794

网友C:
楼主 查查 3.5待机芯片,,真服了比我还牛叉的人  我都是学修笔记本 遗憾的是 我最不喜欢看出 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 查查 3.5待机芯片,,真服了比我还牛叉的人  我都是学修笔记本 遗憾的是 我最不喜欢看出 啥的

我真不知道哪个是待机芯片。是不是TB62506?  有了3.3伏后,是不是也出5发待机电压了?

网友:
找图纸就容易多了!我们是新手,一般是跑不通的。只有图纸对照才好查找!

网友:
晕,这个都不知道是什么呀,看来你应该没学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真不知道哪个是待机芯片。是不是TB62506?  有了3.3伏后,是不是也出5发待机电压了?

哥,你没修过笔记本吗,,,,我擦了 3.5V待机一般和南桥不远

网友:
按图纸修才好办。

网友:
诶,像你说的要从保护隔离查起,,,待机芯片MAX17003E就是又下角背面,,我建议你别修了,TB62506都不知道你没戏

网友:
算了,,我告诉你们TB62506是什么芯片吧,,诶。。

首先它是个电源转换芯片,,功能就是跟T40的TB62501一个样,,同时它本身是19V的,,19V一进去就会转换出3.3V,这个3.3V会到很多地方,同时它的19V会提供给高压主供电,3.3V给PMH8,就是那个联想的芯片。同时3.3还到很多地方,这个你看图纸就全清楚了,,,跟待机芯片也有牵连。。IBM的就是多了这个电源转换芯片,,它要比其他的电路要复杂的。没把握的话最好慎重下手,查出了端倪才下手

  楼上的说的专业词太多了,,,还是简单化更理解

网友:
CPU上管D无电压,就是说公共点没电压喽,是隔离保护的问题吗?

网友D:
恩谢谢,我用飞给它代电19V可是还是没有3.3V输出。

另外公共测试点用二极管档测阻值,是175欧,查到一个下管有问题拆了下来,可再测阻值还是175左右,请问下,问题最大大可能是哪里有短路?

网友:
楼主先查保护隔离,再查待机电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恩谢谢,我用飞给它代电19V可是还是没有3.3V输出。

另外公共测试点用二极管档测阻值,是175欧,查到一 ...

短路可以排除的,应该着手去查下控制角信号,你既然短接了,,主电压应该下去了,,如果还没待机的话你要么接错了,要么你就去查下待机芯片的引脚定义,,看看20V进去了没有,最重要的是思路要清晰明确,不懂了你留个言,,我知道的话就告诉你,实在不行我看图教你

网友:
东芝芯片,3.3V 5V 也上电前的,电源管理芯片,系统上电前,首先确保要产生3.3V供PMH7的芯片

网友:
待机都没有,管CPU上管什么事!!
先把待机修好

网友:
待机修好了再看看不迟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短路可以排除的,应该着手去查下控制角信号,你既然短接了,,主电压应该下去了,,如果还没待机的话你要 ...

好的,其实这个T60的板子,是过进水的板子,是很多水!

我给57脚飞线,供了19V的电压,用电压档量过,飞过去了确认57脚有电压。但没有3.3V输出!

先抛开隔离电路的问题不说,单单给TB62506供了电,是不是就应该有3.3V的输出才对?如果没有芯片坏了吗?

网友:
无语,就算知道了这个芯片楼主也不会追条件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好的,其实这个T60的板子,是过进水的板子,是很多水!

我给57脚飞线,供了19V的电压,用电压档量过, ...

你可以试着换个TB62506看下,也不排除它坏,,你最好还是多查查进水的地方,
很大的可能是进水引起的。你现在修好了吗? 要是还没的话你把QQ留下我加你,QQ上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试着换个TB62506看下,也不排除它坏,,你最好还是多查查进水的地方,
很大的可能是进水引起的。 ...

好的,我也是把死马当做活马医!拿它取经! 现在买一块这个板子也就300元。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好的,我也是把死马当做活马医!拿它取经! 现在买一块这个板子也就300元。

靠,,T60的才300吗?那板我知道的可是蛮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靠,,T60的才300吗?那板我知道的可是蛮贵的

T60的机器才1500元左右的!

网友:
谢谢分享我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