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刷新频率无法保存

楼主(2011-10-17):
                                                          为什么我的

                              显示器刷新频率无法保存??????

网友:
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
重装系统,重装显卡驱动。

网友:
都试过了!系统重装过  没有用

网友:
你是把刷新频率跳到最低吗?肯那个是驱动不是很好,你已经装最新的驱动吗?
要么换其他系统版本看看。

网友:
只能重装   或是有还原  取消看下

网友:
显卡驱动有问题吧

网友:
显示器有没有问题?

网友:
  我试过WIN7也会这样,是显卡驱动不对,重装主板自带驱动。

网友:
是显卡驱动不对,重装主板自带驱动。

网友:
换个显卡试下,很大可能是GPU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