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封装怎样认识是有铅和无铅

楼主(2011-10-17):
在这里请教师傅们一个问题,BGA封装分有铅和无铅,怎样来分别,还有无铅加焊要什么温度,有铅加焊又是什么温度?

网友:
主板是无铅的,芯片也是无铅的, 主板是有铅的,芯片也是有铅的,楼主知道铅笔吗? 可以在白纸上写字的是那个铅,画一笔,有铅的就会有铅笔的痕迹, 没有的就是无铅了,

网友:
不管有铅还是无铅你都用无铅的做不就可以了嘛

网友:
通过板子上的其他元器件也能看出来,通过芯片组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