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读硬盘

楼主(2011-10-17):
今天客人拿来一台式机。华硕的主板。  读不出硬盘。    开不起机       求解···     换了个新的硬盘还是读不出来                         还放那里的       大师们    知道的说下    急用····

网友:
CMOS中HD参数识别正常否,若不正常,检查HD接口电路,检查桥.

网友:
还是先换个数据线试试吧

网友:
建议你把 硬盘 直接挂到其他电脑上看一下 认了 就先导出数据  然后在对硬盘进行诸如分区 装系统的操作  如果 还是不认 就是硬盘硬件问题 一是有坏扇 二是固件有问题  数据重要请加我

网友:
换数据线先。电源也检查一下看。

网友A:
没重要数据···     昨晚请师傅帮我·    终于搞定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重要数据···     昨晚请师傅帮我·    终于搞定啦···

恭喜 恭喜

网友:
    师傅出马。以个顶两啊···

网友:
可能是南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