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647暗屏

楼主(2011-10-17):
开机能看到整个开机过程就是屏幕很暗,外接显示器正常,有时候画面正常,有时候画面很暗,是排线的问题吗~!

网友:
应该是灯管,和高压条把

网友:
排线也有可能,不过高压条跟灯管的可能比较大,,外接灯管测试高压条,能点亮灯管不,再用外置高压条点灯管看灯管亮不逐一排查..

网友:
不是灯管 就是高压条

网友:
换高压条  试一下

网友:
多半是灯管有一头的线烧糊了

网友:
我觉得是高压或灯管的问题

网友A:
我把屏打开很大角度的时候他会显示正常,然后旋转回来还好好的,~!感觉好像是接触不良,大部分时间是暗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把屏打开很大角度的时候他会显示正常,然后旋转回来还好好的,~!感觉好像是接触不良,大部分时间是暗屏 ...

对可能是屏线接触不好或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