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高手快请进

楼主(2011-10-17):
一台HP  6515B 电脑 机子进水  很严重   清洗干净    把肉感看得到断线的 用线补起来  发霉的零件换掉  测无短路  上电
    电流 0.02出发0.23  掉电反复循环   应该缺电压   测量   别的电感供电都有 就差 CPU供电
   打开图纸   测 CPU管理芯片ADP3208  主供电有  EN没有   EN是由PWR_GOOD_3 送来的   而PWR_GOOD_3  是由几个比较器 出来的  可是这比较器怎么都看不懂  请高手解释下
谢了啊

网友:
急啊  兄弟们 帮帮忙  啊

网友:
兄弟们  怎么没人回复啊 是不知道 还是不想跟我说啊

网友:
比较器首先要是好的 还有供电 再就是6脚是基准2v 5脚高于2v 7脚发出低电平反之亦反之

网友:
知道了 明白了  现在主要是 v3s   v5s 没有 所为+没有高电平  所以无法输出高电平电压 哈哈

网友:
这相当于一个郁闷,左边的信号全部为高了你的EN就有了

网友:
那你就去查啊  他们两个是上拉  没有他们肯定EN为低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