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短路排除技巧

楼主(2011-10-17):
请问各位高手,排除短路有什么技巧没,什么地方的短路可以直接加19伏高电流,什么地方短路不能加高电流,短路的电容电阻用5v低电流并联一定会发烫吗?这种并联单个电容或电阻如果并的是CPU,南桥。。的供电或信号电容电阻会烧坏CPU,南桥。。吗,有什么部位的会即使短路了也不会发烫呢.我今天那台技巧就是短路的地方作死不发烫,倒是前级打穿的越来越多,我绕过前级并取下MOS管断开前级直接加电,电池冲放电芯片那块发热却没哪个特别烫其他地方都不热,没折了没折了。谁能支我两招啊,谢谢你

网友(点评):
用放大镜看,通常坏的都是小电容。能看得出的。

网友:
我自己的机器被我搞短路了。结果。。。因小失大啊。。现在板子废了

网友:
我怎么没想到呢 谢谢你

网友A:
我的DELL 1210也是短路,加3V点摸有一大片很烫,正在排查中

网友:
那位高手讲解讲解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DELL 1210也是短路,加3V点摸有一大片很烫,正在排查中

3v最大电流烧是不是一般不会烧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