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长城电源短接绿地线启动风扇转一下就停。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1-10-17):
(无正文)

网友:
短路保护了,查保护电路

网友:
没有看见电容鼓包?短路

网友:
没电容鼓包.我刚断路上级开关变压器。测有电压。(AC80伏不定)应该是下级两双极管短路。刚接触,还不懂。.

网友:
短路保护了。。。查保护电路

网友:
短路保护了。。。查保护电路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61491-1-1.html

网友:
先检测有没有电容鼓包肖特基整流管有没有击穿,代换13009基极的小点解,代换494

网友:
查5V保护,多半是电容出问题了

网友:
查一下次级的整流二极管和电容,这是典型的短路保护故障。

网友:
楼上说的都对!我看还是重点查紫线+5VSB的滤波电容,多半是电容不良所致。

网友:
会开一下就停几乎都是短路保护
先从+5VSB开始查起吧

网友:
量量短接后瞬间的主要电压值是否达到,否则就是欠压保护

网友:
非常赞同大家的说法。肯定是保护了。测量一下。问题不大。么什么大问题。应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