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简单维修 小小经验分享

楼主(2011-10-17):
今天一台IBM t61的本本,起初是显示花屏,显卡问题,同事用自己研制的钢盔套在主板上后,成功解决了显卡! 显卡做完后,准备点机!一插可调待机0.02,明显待机电压就不对! 开机,电压没反应! T61待机一般在0.05左右 正常!  首先怀疑待机就不正常,怕在做显卡的过程中出现掉件的问题,那就麻烦了! 二话不说,先查待机! 看图纸 原来t61待机要有5个电压产生!VCC3M VCC5M  VCC1R8M  VCC1R5M VCC1R05M  分别这5个电压!   分别测试L3   L4   L11 L8 U15第7脚 分
别测得3.3V 5V 5V 1.5V 1.05V
!发现VCC1R8M电压偏高,我想问题一定就出现在这里呢,查芯片条件,发现芯片5脚,6脚PG没有  15脚和16脚 FB和OUT没有电压,不对啊! FB是反馈输入应该有电啊! 于是检查FB,发现FB是通过两个电阻分压R543 R517分压得到!

发现R980一端有5V 另端没有!  这是个O欧电阻,经测试,原来电阻的另段和主板有点脱焊了! 于是直接换了个0欧电阻!

直接再次接可调,自动上电,看见电压起来了! 上U内存,接屏!  TINK PAD的LOGO 出来了! 呵呵!

FB是一个反馈输入,很重要的,如果连接在OUT 和GND之间的电阻分压器,是能够实现一定范围的可调输出的!

就是这个原因引起的! 希望给大家能带来一点点小帮助!

网友(点评):
钢盔,怎么用的?

网友A:
楼主的经验不错,做维修就是要胆大心细!

网友:
这个是我经常注意的,赚点分回家

网友:
维修就是要心细搞的不错
请楼主介绍一下朋友搞的  钢盔

网友B:
我只对那个自制钢盔感兴趣,直接套在主板上,?黑胶直接加焊?

网友:
维修就是要心细搞的不错

网友:
楼主钢盔啥样的?

网友:
哈哈 ! 那可是相当的牛啊!  那个钢盔是由光驱壳全身打造! 同事成功率基本在%98!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对那个自制钢盔感兴趣,直接套在主板上,?黑胶直接加焊?

用光驱壳加锡箔纸全身打造! 真的是扎实额!

网友:
楼主,上个图片如何好让我们见识见识

网友:
楼主拍个图让大家围观一下噻~

网友:
是啊    赶紧上图

网友:
钢盔啊  我是用台式机的北桥散热片来做的

网友:
修好机器真不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经验不错,做维修就是要胆大心细!

只是楼主说成功修复显卡呵呵,我看不成功把,成功了就不会不开机了哈哈

网友:
这个机器黑胶

网友:
谁知道真正成功的秘诀告诉大家!

网友:
什么样的钢盔悄悄

网友:
IBM搞的多了别的机器就不怕了

网友:
怎么做的钢盔,什么样子

网友:
不错,给新手很大帮助

网友:
期望上个钢盔的照片,大家参考一下。

网友:
清晰的思路· 我就不明白· 为什么每次打开一个页面 就要登陆

网友:
IMB的机器就是难搞

网友:
楼主不要藏私了,把钢盔上个图瞧瞧啊

网友:
钢盔应该发上来给大家看看

网友:
果然是高手啊,很想见识下钢盔的摸样

网友:
赶紧吧你的钢盔照个图片给发上去

网友:
以后与遇到加热不亮的还真要细心。今有有一个DV2000 960 加热后不开机了。待机0.02 后来加到0.04这个板子待机是不是没有5V ,南桥换了还是不行。看来明天还是要仔细看看,

网友:
发钢盔上来看看

网友:
上图呗,此贴必火

网友:
发个钢盔套看看

网友:
用锡铂纸多包几层就行了,不要让加热过程中翘起来就不会出问题了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

网友:
经验还是很重要的 多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