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认硬盘和哪些有关?

楼主(2011-10-17):
有个索尼的本子,以前是电路问题,在修的过程中搞短路了,但最终修亮机了,却不认硬盘。
硬盘的供电是正常的,硬盘换过,南桥换过,到南桥的4颗电容也换过,还是不行。量了下4颗电容上没一点电压,正常应该有一点电压才对的

请哪位高手解答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自己先顶一下,不能沉帖了啊~

网友:
和BIOS也有关,可以刷试一下

网友:
检测南桥咯

网友:
同意三楼,刷BIOS

网友:
南桥据说有个单独的供电给sata部分。好像论坛里有个帖子写过的。

网友:
BIOS刚刷过,还是没有用

南桥那边数据,和时钟都0.36V应该是正常的。其他也没什么东西啦,请高手给点方法!

网友:
哪位高手给点思路啊,明天机子要给客户了~

网友:
   遇到过几台不认硬盘的,还好,整好了几台,楼主把硬盘接口的图截下来让大家分析分析!

网友:
修到这里,就不好修了,上次我也没有修好。

网友:
硬盘 借口的供电 数据地址线对地打阻值  时钟信号  复位信号  都查一遍

网友:
首先打一下,4个电容,靠南桥这边的阻值,,一般来说,是相同的,,然后,南桥SATS模块的时钟,有条件打一下波形,100M应当量得出来,不行就打值和量电压,应当是一样,差分信号对上的电压和阻值是一样的,然后,SATA模块的供电,是否正常,,楼主截的图只是信号模块部分,,还有电源那部分的在桥的电源那页,自己找找,,,在不行,就只好干桥了!!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一句话,查电路,有时候要做好几个小时呢@@@

慢慢体会,积累经验吧!

网友:
南桥首先要受到时钟发来的两个信号,才能抓硬盘

网友:
南桥为什么不做

网友:
SATAPLL这个电压要有

网友:
接口那里的对地阻值,引脚定义,不正常的可以看出来!

网友:
南桥SATA模块的工作条件

网友:
故障已经找出来了,是南桥缺少VCCSATAPLL电压(就是给SATA模块的供电)。以前短路时误认为电容短路了,其实那是通向VCCSATAPLL的电感,给换成电容了,呵呵!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SATA模块缺少供电。恭喜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