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Q208本屏无显,外接花屏 急!急!急!

楼主(2011-10-17):
一台Q208接机是开机灰屏,一看拆机上BGA换显卡    换了以后用整断卡一测跑60,接屏还是老样子外接花屏 。一看感觉是显存有问题就重植显存完了一测还是老样子,真是气死人。完了以后就开始查显卡的供电,有一个3.3V的电压没出来那个管子是BSS138好难找也不知道什么板子上面有,也不知道什么可以替换。想问一下各位的思路,提前说一下主板上面是没有标字母的

网友:
不就是个3.3V嘛 拉-个S0的给它不就结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一般都是3M转3VIDEO,直接把D极连到S极上,你测一下D极是3V吗?

网友:
飞线供个3.3V看看

网友:
现在不外接不花屏了,就是本屏无显。显卡发给平接口的几个信号都没有出来,感觉显卡还是没做好,都上了3次BGA了不敢再上了再上板子不知道会成啥样子,大家都知道三星的板材是有多烂的  就是有点郁闷怎么会跑到C0还是不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