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时手抖了一下的结局

楼主(2011-10-17):
前两天接了一个gateway的笔记本是暗屏问题。外接OK ,于是就开始猜屏了、这悲剧也就发生了
B壳拆掉后用一个碎屏(但灯管好)测试、故障依旧
我开始怀疑高压条、 量了保险、二三极管、与一些场管 都正常、
在测供电 、  悲剧来了啊
12V、OK   3.3V、OK  就在我想看看亮度调节的电压时  、头一扭、手一抖、咦····本本怎么掉电了、
从上电、 待机0.15A左右、 惨了、
今天做了南桥和北桥与几个小短路、上电到了0.07A   过一会又降到0.02A   开机有回升到0.07A就上不去了、
我现在怀疑I/O 、可又找不到配件、求各位高瘦指点一下

网友:
能触发的先不去搞I/0、。。先查各大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那都是正常的、不然我也不想搞I/O啊

网友:
上次一个hp的机器也是这个原因导致的。。后来换了主板。

网友A:
你这个本子正常待机电流是多少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本子正常待机电流是多少呀

0.02A左右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过!就在一个星期前!我的是I/O坏了!

网友:
为什么会去动NB SB去。直接找IO跟12V供电到高压板那块。。从哪里跌倒要从哪里爬起的,你这样做故障给扩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