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跑完码不显示维修两例

楼主(2011-10-17):
1技嘉GA-G31M-ES2L能跑完码但无显示,打三基色的阻值都为81,打行场的值也正常,于是从VGA接口往北桥跑线,快到北桥时发现有一对2R2电阻有一个表面有点的损坏,测量这对电阻正是连接VGA口的行场信号,于是更换一个2R2电阻,此板修复。

2、华硕AMD主板,能跑完码但不显示,打三基色的值没问题,打行场的发现VGA口的13脚无穷大,跑线发现经过一个精密电阻进北桥了,测此电阻没有开路、阻值也没问题,于是用力压北桥再开机,正常显示了,北桥虚焊了,上BGA加焊后正常了!

网友:
楼主的运气很不好哦,呵呵。谢谢分享

网友:
维修有时候真的靠运气

网友(点评):
运气必须的,有时运气差时很多都是修不好的,上次一个同行送来10片板有9片是一样的,那9片主板有7片是桥挂了的,有一片是不上电的,结果只修好2片,不知道是那个同行撒我还是运气差。

网友:
我昨天修了一块主板,显示器上字的颜色为青色,想一想缺少红色才会这样子的情况打VGA1脚的值,无穷大,原来是接口里面断线了,直接飞一根根到电容上就OK了

网友:
我也碰到到码都跑完了,就是不显的,台式机我基本不修,没经验,来学习学习哈

网友:
G31那块  阻值都正常  跑到2R2 表面损坏  这就是LZ观察仔细了

网友:
我这里如果桥挂了就换板。很少修桥

网友:
amd的北桥太爱坏了

网友:
跑完不亮很气人的。都让楼主修出来

网友:
楼主那个从VGA接口往北桥跑线。应该说明下。应为GRB H V都正常。我们看到会不知道跑那根线。

网友:
amd的桥确实很容易坏。

网友:
RGB 行场 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