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原装机主板不跑码维修一例

楼主(2011-10-17):
  HP原装机主板不跑码,测全板主要供电、时钟均正常,全板复位也有,此板不上CPU不出CPU供电,所以只能上假负载在CPU座子边上找CPURST#,此时发现CPU座子边上掉件了,此元件一边接供电线、另一边进CPU座,不知道掉的是什么元件,与此掉件元件一条供电线上接的是一个51欧姆的电阻,此51欧姆的电阻的另一端也是进CPU座,于是在料板上找一个51欧姆的电阻的补上去,顺利的跑码了。

网友:
啊,那到底是什么个电阻呀,这么重要的,

网友(点评):
一边供电的是上拉电阻,肯定是不能少的!

网友:
维修要心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