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公告与服务

楼主(2011-10-17):
问下,ID被删多久能被重新注册还是永远都不能再注册了

网友:
可以马上直接注册吧。应该。或者直接重新登录会提示激活吧。这个我不清楚。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个情况

网友:
是否可重新注册,分以下几种处罚情况不同而有所区别:
禁止访问:不可,因为帐号永远存在系统中。
禁止发言:同上
删除:可重注册,被删除的帐号将不在系统中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