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被380V电压烧。应该换哪个原件

楼主(2011-10-17):
电源被380V电压烧。应该换哪个原件
电源

网友:
问的很笼统了,坏了什么就换掉什么了,一般开关管保险,整流、滤波,振荡和推动部分都有可能坏的。
如果还不行,就应该到基地学习了,或者只有换人。

网友:
基本上是检查保险,大滤波电容

网友:
保险、400V大电容、整流桥、启动电阻、开关管。

网友:
谢谢各位。还需再学习

网友:
坏的东西很多,都要测一下,要保证没有一个坏的留在上面.

网友:
去那个基地学习啊,没有说完啊楼上

网友:
我一般先开盖看看有没有明显损坏零件,查保险丝,开关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