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10独显求助

楼主(2011-10-17):
如题,本来是做显卡的机器,让别人搞得MAX1541位移了,悲剧开始了,1541换了,两个大极性电容换了,测得10PIN REF 无电压,我感觉正常情况应该是2v左右,相当于芯片没工作了,和REF连的电容也换了,量测20v,5V ,供电正常,使能端3v正常,为什么不出来REF 呢,还有,6PIN ,GATE 脚,显卡发过来的信号,我感觉应该是三V ,还是没电压,显卡取下也是一样的,求救啊!!!

网友:
首先的查下此芯片的PDF 也许该芯片的REF不应定满足两组供电就产生了 或许还需要别的条件。另外你说的显卡那边发过来的信号在没满足REF的情况下就别去考虑了。

网友:
别跑题了,怎么显卡那边的信号没过来, 还是得理解此芯片的框架图,可能还有别的条件,以及外围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