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加电就掉电
抢楼 抢楼 查看抢中楼层 本帖为抢楼帖,欢迎抢楼!  截止楼层:20  奖励楼层: 18

楼主(2011-10-17):
T43的机器加电后就掉电,有时又是正常的。后经查发现VCC3PONDRIVER电压在1.7v左右,原来TB芯片发出的VCC3PONDVIVER板层漏电,二边断开,重飞线OK

网友:
顶个吧  说的 虽说不怎么详细....

网友:
能上图就巴适了

网友:
讲一下过程也许会好一点

网友:
厉害讲讲你的经验吧

网友:
说的不是很详细。。但我觉得技术含量很高的。

网友:
发个图就好,图文并茂

网友:
把你经验与大家分享啊 楼主

网友:
如果能把维修经过讲得详细点更好!

网友:
不说经验让人猜呢哎

网友:
我只能说楼主的信号名都写错了

网友:
栅极驱动电压不够引起掉电

网友:
连个图都没有怎么看啊。

网友:
看了下图纸,1.7V是导不通。请问楼主有没有换个那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