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代工的TCL品牌机求助

楼主(2011-10-17):
今天老大从垃圾佬那买回了几十片主板有很多是TCL品牌机(华硕代工)

看外观无损 就通 上假负载  测电压都正常  上U后发测试卡无跑吗 复位不闪   但可以听
到喇叭发复位的声音   就以为是跑内存   结果。。。。。 还是一样。。   bios有写过。。、
想问这板是否有通病    试了好几片都一样 嗨。。  那个有遇到类似这样问题的指点一二
有这板的电路图发过来也好啊。。

网友(点评):
是不是全板无复位啊! 内存槽下面有个芯片管复位的。看看是不是哪芯片有问题

网友:
看U支持次板吗?换U试试

网友:
桥虚焊是华硕M2板子的通病,并且有时候加焊都可能加成桥挂

网友:
是不是开机自检OK~~滴~~  接显示器了没 换张诊断卡试试

网友:
先别想着什么通病不通病的,把全板供电都打一次,CPU供电正常了,那VDDA2。5 ,PG,复位呢?

网友:
看不清你的板子.
我以前修过一批TCL的板.有一个通病.

当时的笔记如下:
不上U,测CPU供电电压1.1V.
上U,测CPU供电电压0V.
Q1200,上电压1.5V正常.
PU19 标CD108  5/6脚短接.PQ200得到11V电压.最终让PQ200得到1.5V传入CPU供电中
故障排除.

桥边上的电路.

AD:淘坏硬盘badhdd.taobao.com

网友:
谢谢。。。   我在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