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这能上网,到了客户那就是上不了网

楼主(2011-10-17):
清华同方的本子,商户拿来的说上不了网,我打开一看网卡能识别到,插网线灯都不亮,以为是网桥坏了,这网桥也难找,找了个代用的,装机一试能上网了,商户拿走了,第二天就打电话说拿回去还是上不了网,我想不是网桥又烧了吧。我是反复试了多少遍是正常的。过了几天拿来了,我一试上网正常。换了几根网线还是正常,说明网卡接口和水晶头都是好的,有点晕,晕的还在后面,我拿到旁边商户那里一试,问题出来了,怎么都上不了网。坐下来想想,这个本子问题不好查,配件也不好找。弄个USB的网卡改吧。主要考虑省钱。 先接上线试试,因为有9成把握不是接口问题才这样改的,接好线拿到隔壁一试,如我所愿小红X没了,打开网页刷刷的。费事的还在后面,先把网卡接口和USB接口去掉,在接了12根线,才算完成。看看最终效果吧。 之前也碰到过好多都是接口和水晶头问题,这也算是一个特例吧。

网友(点评):
在接了12根线,USB四根,网卡,4根,4+4=8啊? 这样改划算么?好危险的

网友:
这改动牛了。费了不少功夫吧。

网友:
费劲啊 楼主,恭喜到头还是给你修复了

网友:
线不少挺费劲的吧

网友:
楼主的敬业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又学了一招,恭喜呀

网友:
要是我直接卖个usb给他的了,费力啊,楼主收他多少钱???

我的想法完全跟你一个样~~~哈哈
慢工出细活
收了120,成本20只要客户愿意出钱,咱们有的是时间呵呵。

网友:
这个能解决问题收到钱才是硬道理啊~~~~楼主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
好像T30也碰到过几次这样的  在A点能上,B点不能,但是加个交换机就可以

网友:
你这一提醒我想起是这么回事,我这确实是用交换机连的网可以上。在隔壁试的时候是用的是路由就上不了。

网友:
有些水货路由器接口是四线的,如果网线有不通,而刚好双在这四线之内,那么就上不了网了,楼主的可能是八线器,断了一条还是可以通的……

网友:
楼主辛苦了,又学了一招。

网友:
我早就改过了,还改过USB声卡的,改在功放上面

网友(点评):
USB的声卡也能改?强人,我一般都是修好的,很少改的!!

网友:
这问题我遇到过,记得当时才开业修到的一台HP520雷击的 烧了很多东西,机器修好后在我这里能上网,到客户哪里插网线没反应,后来换了好几个路由器试了下有一种路由器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后来重新换了个新的网卡芯片问题解决了。有时候淘宝上买到这种有问题的芯片真的是害人走很多冤枉路

网友(点评):
我也考虑过网卡,但是没备料。现发货的话运费都要一二十,一个U卡才20省钱省时间。

网友(点评):
我黑真没碰到这种怪现象,网卡芯片有问题会出这种怪现象, 如果出问题是网卡芯片那里的问题呢

网友:
楼主所说的网桥是不是指网卡接口??
还有楼主的改装是不是把USB网卡改到笔记本里面去了?(去掉网卡接口和USB接口留下裸板,然后用12条线接起来,是不?楼主可以解答下吗。。。

网友(点评):
网桥我指的是网卡和接口之间的一个IC芯片。是裸板找个能放下的地方就好,网卡接口8线,USB4根线。

网友:
先收藏有电脑在看图和回复

网友:
你这问题其实很简单,只是一个75欧电阻的问题,有一个750欧洲的排阴在防雷击芯片的旁边,换掉就好了,还改USB网上太不值了

网友(点评):
楼主叙述的有点无法理解,是一个排阻吧?75还是750欧姆的?防雷击芯片是什么型号的?请指教

网友:
应该好查的,这么改也太费事了吧,可能也不好用吧

网友:
楼主还是很敬业的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 我一般就直接    卖个PCI  或者是USB 的  嘿嘿 也肯能事我懒吧!!!

网友(点评):
那你能要价么?

网友:
学习了,谢谢

默默修板人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在你这里能上网 为什么要改?? 应该是他那里网络问题。

网友: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这问题我也碰到过了 是HP的一款还比较新的机子 在客户地方上不了 在我地方就可以上 查来查去 最后确定是主板上的网卡芯片有问题  网卡模块里面有一个翻转功能的 类似于路由器上的功能 就是你插LAN及WAN的口芯片会识别自动翻转的   所以有的人碰到插交换机可以 换路由器不行的道理一样  换掉芯片就行了。

网友:
楼主太有才啦,我一直没有见过有人改USB这次见啦长见识啦

网友:
不错  学习了

默默修板人 -10 严禁灌水

网友:
你之前在客户那上不了网是不IP和网关要调下呢这是有可能的?装在里面这种时间久了会掉线的吧?

网友:
没改过,以后可以试试了

网友:
呵呵  下次我也这么搞 这样省力多了

网友:
直接用USB 网卡不行么·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接作乐这么多线

网友:
没有做不到 只有想不到

网友:
不知那USB网卡多少钱、、、

楼主不是说了才20么

网友:
楼猪厉害啊,网卡用四根不是都可以吗???

网友:
usb网卡不太稳定,还是把原网卡修好,这样只看网页估计能用

网友:
改过4411S的这个情况,有的时候没有料也不想去翻直接改了,

网友:
楼主敬业,但我想问一下,你接了USB网卡的那个USB接口还能继续使用吗,或是同时使用吗?

网友:
楼主厉害,不过这么多线,改来改去是不是很容易坏呢。。。

网友:
钱到腰包才是硬道理,其他都是浮云

网友:
楼主你可以说一下详细是怎样改的吗,看了几次都看不懂

网友:
12根线。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接了。

网友:
搁下太专业了,佩服

网友:
改USB网卡其实只要8根线就OK了,网卡接1,2。3。6,USB接地,数据线,地址点,5V供电,OK

网友:
我也遇到个这样的问题,不过啊,没楼主这么牛啊,我是换网卡芯片解决的。

网友:
问题应该还是在信事情接口电路方面信号阻值

网友:
听过这种搞法,看到还是头一次

网友:
楼主功夫好啊

网友:
反正这种情况有很多种可能啦~网桥、电阻、网卡都有可能。
不一定就说是排阻、电阻的问题。

还是楼主功力深厚,学习了!哈哈

网友:
飞完线 能 盖上盖吗

网友:
很好的帖子  学习了

网友:
楼主不是人,是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