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cer Aspire 4520 4710 4720 5520 4920 4720Z 4715Z 键盘不良通病

楼主(2011-10-17):
acer 4720z键盘          退格键    、键        回车键         。键         方向键 没反应 其它正常
拆机发现是靠近接口的排线有两处有深深的折痕 用笔刀刮开表面塑料层 测试确认排线断线 然后用导电银漆连接 装机测试ok 键盘全部正常了
分析原因主要是主板键盘接口下方的两个电容 c190 c216 高凸起 紧贴着键盘排线 如果长期使用G H B N 键 就会把排线向电容直角边挤压 造成断线 键盘部分失灵

这就是以上几个型号键盘易坏的通病根源
个人推断 仅供参考

网友:
有理有据 实属厂家人材

网友:
谢谢分享

无力思绪 -5

网友:
高手,支持

无力思绪 -5

网友:
楼主哪里?你们那些人都喜欢买acer,做半年维修了,没修过这款型号的acer机器。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没有注意那么多,一般都换键盘了事了。。。

网友:
没有注意,正常都是直接换键盘
看得出楼主修机器时很是细心的

网友:
还是换键盘的好,要是修的,说不定时间长了还会这样。。

网友:
一般我们修机器都是解决问题,很少纠结于什么原因造成的~~~~楼主很细心啊,这个成因都分析到位了

网友:
楼主分析的有道理  咱也遇见过

网友:
楼主太细心了, 我还真是遇到好多ACER的键盘不好用,从来没想过那么多,直接就换了~下次注意下型号~

网友:
大部分型号修道过还没发现类似情况

网友:
找到根源这说好修了

网友:
楼主果然淫才啊    那么细心  我的话就直接换键盘了

网友:
直接换键盘

网友:
人才··这样的通病也有啊··

网友:
一般都换键盘,下次遇到修下看

网友:
楼主确实细心啊  我这边换的 利润 比修 高  所以一般都考虑换  但是还是谢谢肉住

网友:
楼主做事挺细心的,这种问题还真的没认真看过,不过我们键盘都不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