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手提,处理器主频不会自动切换,只运行在低频状态

楼主(2011-10-18):
请教各位高手,现在有两部机子,处理器的主频上不去,其他的正常,就是主频只有785Mhz, 处理器最高是2g的,inter处理器,无论怎样测试都不能上2g, 只停留在7百多Mhz。内存 ,硬盘,windows也换过都这样。由于上不去2g的速度,window非常的慢。请问是那个地方出了问题呢。不过有时重启是可以上去2g 速度。温度也不是很高。

网友:
这个只知道中毒会变慢,其他的还没接触到,忘高手赐教

网友:
楼主说清楚一点,机器是什么硬件配置,搭载的是什么版本的操作系统。

网友:
刷BIOS.这种情况华硕机器遇到过。

网友:
电源检测电路出问题了  CPU被降频了 主要查下 电源到电池这块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