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是怎么改显示器电源的?

楼主(2011-10-18):
你们怎么改显示器电源?我们该的老实加散热片,浪费
显示器

网友:
你把有关你的要求说清楚一点.

网友:
真的不知道你说什么?表达不清楚大家理解不了的

网友:
把你的要求表达说清楚一点.

网友:
改电源 加什么散热片 我们直接改一般该都是 12v电源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