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康Q9657MC-8KS2H怎么刷BIOS?

楼主(2011-10-18):
富士康Q9657MC-8KS2H刷BIOS后不能点亮,风扇转一下停一下,想拆下BIOS来刷。
不过有两个BIOS芯片不知道是哪个,主板上有一个BIOS_SEL两针跳线;
官方BIOS文件有684F1P28(1).BIN 684F1P28(2).BIN 684F1P28.BIN,前两个是1M的,后一个是2M的。
把BIOS取下来装到编程器上能读取不能擦除和写入,很是郁闷,求高手解答!

网友:
补充:刷BIOS是正常刷写完毕的,用的官方27版本的BIOS!不过不知道为什么重启了就点不亮了,不断重启,风扇转一下停一下!

网友:
一个主BIOS,一个从BIOS吧。

网友(2012-03-19):
这个板子闲置很久了想把他修好,有没有哪位好心人讲讲啊?在坛子里找到了这个板子的图纸,知道了哪个是主串行闪存哪个是二级串行闪存,但是官方的BIOS里是两个BIOS文件,不知道哪个是主那个是二级?

网友(2012-10-28):
在坛子里找到了这个板子的图纸
能穿一份这个板子的图纸吗
告诉我网址也行
谢谢了

网友A(2016-11-05):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放在编程器上肯定可以读取,找到对应的座子就可以,你想怎么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