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一例

楼主(2011-10-18):
V星MS-7313,VER1.1(945GCM7-M2)

全板无复位,内存供电没有,芯片UP6103S8各工作条件正常,就是不工作,查得PDF自带BOOT功能,并且地线藏在了芯片内部,看来没得代换了,淘宝吧。 。。
换了芯片内存供电正常了,CPU电压没出来,下管也无控制,说明VCORE芯片完全没工作。
测总线电压也没有,难怪没有VCORE。 V_FSB_VTT是经过U10A控制Q22得来,Q22的D级1.5V正常,G级不正常,U10的3脚正向输入没电压,是通过V_2P5_MCH经R163和R162分压得来。
V_25P_MCH是U12产生的,VCC EN都正常,反馈也正常,无输出,坏了。 手上没有这个零件,就找了一个类似431的三个脚的,没去量也没看型号,在料板上通了下电,测量得1脚接地,2脚供电5V,3脚输出2.5V。 把芯片拆过来,1脚也接地,2脚就近接3.3V,3脚输出引线接V_2P5_MCH,再次通电,欢快的跑马了,但是新的问题出来了,能正常安装系统使用,但是一重启或者保存coms设置就档代码13,没亮~ 刷bios,无果,突然想到清洗的时候洗到了14.318时钟,就用风枪吹干~重启若干次,拷机几个小时正常

之前分别用了431和一个类似U12的5脚芯片固定输出1.2V的来改,但是都失败,431因为功率不够,这个V_2P5_MCH也给北桥供电的,造成了电压 电流不足,导致CPU电压都出来了,还是没复位,并且用手摸32.768能跑到D3,但是不过内存,放开手马上又没复位,   类此U12的改由于输出的才1.2V,所以我把分压电阻R162拆了,V_FSB_VTT也能正常输出1.2V,但是电压低了一半,北桥收到的电压不符合要求,根本就没有复位,原来北桥工作不正常也会全板无复位。

网友(点评):
这个修的不错,代换芯片,不知道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
哎,手上有一块华硕M2N68,缺少核心电压,EN信号经过了一个3脚复合二极管被桥给拉低了,断开二极管核心电压出来了,但是没复位,哪位有图纸的来一份

网友:
学习中 顶..............

网友(点评):
不要灌水,管理员要耗费很大的精力去维护论坛,小心扣分

网友A:
这板子应该是AM2的主板吧   昨天修到一个   没有复位查总线供电到南桥的两个三极管有没有损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应该是AM2的主板吧   昨天修到一个   没有复位查总线供电到南桥的两个三极管有没有损坏。

你见过AM2主板用945芯片组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见过AM2主板用945芯片组的吗

肯定见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见过了。。。

你太牛X了,我迄今为止没见过一块intel芯片组上AMD处理器的

网友(点评):
不知道是“伤心孩不哭”太前卫了,还是我们太落后了。估计这位牛人把INTEL和AMD给整合了吧?

网友:
不知道是“伤心孩不哭”太前卫了,还是我们太落后了。估计这位牛人把INTEL和AMD给整合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