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笔记本修理

楼主(2011-10-18):
本人是做二手电脑的,经常遇到一些奇怪的故障。一天同行收到一台戴尔笔记本,因屏有横线干扰,朋友开始认为是屏线问题,结果更换无果。后转售给我,拆开检查发现屏上固定螺丝没有,朋友就用双面胶固定屏。这样由于屏没有接地而造成干扰。用一根电线将屏的外壳接地,故障排除。

网友:
太有才了

网友:
搞维修的什么事都不能马虎啊,一颗螺丝解决了大难题。

网友(2012-06-30):
这种情况还没有遇到过,电子产品症状真是千奇百怪

网友:
呵呵  第一次听说  以后要注意

网友:
螺丝不可小视。完整的一个整体什么都不能忽略。今天修本子用电动螺丝刀拆卸还是拧断了螺丝的支撑座。所以,处处要小心为是。

网友(2012-09-07):
学习中,不懂的太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