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影病毒 有人能清除吗

楼主(2011-10-18):
我的机子中了鬼影病毒 无法清除 有高人指点指点 真闹心啊
病毒

网友:
首先运行MBR病毒清除工具.关机后重新装系统。

网友:
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我先试一试

网友:
在pe环境下格一下机,再重建一下硬盘的MBR,即可杀灭病毒。

网友:
去年这时候就出了这病毒,现在来说这病毒小KS,进PE,清除下MRB就OK

网友:
貌似360那啥急救箱可以杀的。

网友:
用 Diskgenius 先 清除 硬盘 MBR,再重新 分区装系统,数据 适当考虑 备份。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用分区表,直接恢复分区表就OK了。

网友:
DOS环境下运行
fdisk /mbr
其实是重写MBR的命令,也可以用DISKGEN运行重写MBR

网友:
我记得用360系统急救箱杀掉过。

网友:
我都是把硬盘填充零,然后重新分区。

网友:
这个病毒是存在硬盘分区表中的,简单的就是可能用分区软件把分区表MBR重建一下,或用DOS命令FDISK/MBR修复一下分区表,如果能进系统的话也可能用360急救箱修复一下。

网友:
金山有个工具,你可以搜一下

网友:
低格。分区。装系统,三步搞定。。。。。。。。。。。。

网友(2017-05-04):
360试试看,不行的话分区吧

网友:
低格一下硬盘。

网友:
没遇到,低格应该就好了

网友:
病毒重装系统应该可以解决的吧,如果系统有资料,不重装系统那就要找专业搞软件的 ,搞硬件的怕是不会

网友:
非常感谢,我也碰到了

网友:
过来看看,回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