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一块板子怪毛病 sy-amb6pi-pl v2

楼主(2011-10-18):
前两天收到 梅捷 sy-amb6pi-pl v2 的一块板子,收到的时候是开不了机。我接手就先放放电,结果soyo的画面出来了,很高兴的给商家报价,商家也很爽快的答应了,他告诉我多试试,别又出问题了。我就关机在开,结果郁闷的事情出现了。就死机了,不显示。我又放放电,一切又正常了。进系统,什么都正常,就一重启和关机就死机,bios也刷了。故障依旧,各组电压也是正常的。望高手指点

网友(点评):
点亮后,一切都正常的话,加焊桥试试

网友(点评):
AMD CPU坏的会引起此故障

网友:
NV的桥吗.又能是单桥............加焊桥试试

梅捷的板子 就得干桥 当然也不能放过CPU CPU也有可能的

网友:
外围设备坏,查查网卡什么的!就是用第一次进系统的机会,试一下所以的外围设备接口的,看哪个不能用。

网友:
梅捷的板子老骗人,说什么捷波代工。结果用料很差。

网友:
先干I/O 爱坏

网友:
楼主刷过bios了?换个bios刷了吗,换个好的bios刷

网友:
我也正好遇到这种情况,只是不是梅捷的  是硕泰克的 754的板   几乎一样的现象。放电一切正常。进一次bios退出就不跑码。把电拔了插上就来电 还不跑码   I/O换过   几张板都是 郁闷了 /

网友:
我碰过一块精英C61,第一次开机能点,关机再开就不行,放几分钟后再开又可能,后来加焊桥解决。

网友:
严重肯定是桥空焊啦

网友:
还是先加焊一下桥吧

网友:
楼主,如果解决了,请更新如何修好的!

网友:
盼望楼主解决~~

网友:
目前还没用BGA设备,无法加焊,

网友:
NV的桥就这样,加焊吧

网友:
梅捷的这种屎色板问题一大堆 ············   用料极差··· 问题多多  我发现的处在CPU供电IC  和桥

网友:
CPU供电和桥,~!

网友:
NV的桥,直接杀桥好了,90%的故障都能搞定

网友:
单桥的,桥容易虚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