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开机正常,电源加电掉电反复重启,请指点。

楼主(2011-10-18):
联想U110小本
用电池开机什么的都正常,单用电源或电源和电池同时使用情况下,就会出现加电掉电反复重启。
这个机器第一次修,没有经验没有图纸。又怕瞎弄会导致电池都不能开机。希望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这种故障需要一个怎样的维修流程。
待机电压芯片是 TPS51120

网友:
查一下    插适配器的时候他的工作条件正常不     正常就换一个上去被

网友:
谢谢!我已经换过几个TPS51120了,好像不是这块的问题。

网友:
换个适配器试试

网友:
加电的时候查下保隔电压  有没有变化 感觉是保隔出问题了 还有AC_IN这个电路

网友:
有一种本本电源工作时经过某个芯片,而电池工作不经过某个芯片的

网友:
主要查保隔电路,插上电源适配器就重启可能是保隔电路有短路的地方,换芯片也不一定管用,建议你查查小电容,电阻之类的

网友:
我记得我以前修过一个DELL 的机器  电池开机正常  适配器开机掉电  是保护隔离的一个场管坏了 性能不良  用电源开机  看那个保护隔离的场管 发烫

网友:
查下保护隔离,电阻坏了也有可能的

网友:
隔离电路问题,查意下隔离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