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维修 希望对大家有用处

楼主(2011-10-18):
WD新型号硬盘AAJS常见问题解决方法(基于PC3000 UDMA)
经常接到这种故障硬盘 问题大致体现在以下几种
一:电路板损坏
二:固件区坏道
三:磁头损坏
我们一个个问题 针对性分析并找到自认为最好的解决办法
1:电路板问题: 这种型号的硬盘ROM集成在主控中,直接更换电路板能直接认盘的并访问数据的机会很小。最常用的解决办法就是想办法读出固件区的102 103 105 107 109 模块,然后根据这些模块重建ROM即可。因为ROM的信息在这几个模块中存在映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可以通过这几个模块来进行匹配ROM
  重点在于,有些故障硬盘直接更换电路板后,硬盘起转之后会敲盘几下就停转了,这种情况一般是无法访问到固件区的。有百分之三十的硬盘 直接更换电路板后可以再UDMA下直接访问硬盘固件区,那就采用我们上面的解决方法就可以解决问题。对于会停转的硬盘我们可以通过热交换来进行引导,这个时候百分之80的情况都可以直接访问硬盘固件,然后我们再去匹配ROM。匹配完毕之后直接安全模式回写电路板的rom 和rom modules  断电 上电硬盘自然就认盘了, 而且数据可以访问。!
2:固件区坏道。这种硬盘容易出现固件区坏道。导致重要的固件损坏,硬盘无法直接访问数据区,直接访问会提示ABR错误。这种情况我们可以直接偏移固件区。在新版的UDMA中可以直接访问1号模块 1号模块是模块目录。  然后我们在菜单栏直接找到 SA DIR 就可以更改这些模块的位置,更改完毕之后直接保存到硬盘,断电上电 回写我们备份出的模块即可出数据,而且速度非常块。硬盘可以直接挂接到PC上来copy数据。
注意:做以上操作之前务必提前做一个硬盘的完整备份。否则一旦操作失误后果不堪设想。
3:磁头损坏。 做数据恢复同行大都知道这种型号的硬盘是非常挑磁头的。换上磁头之后一般会敲盘停转。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调一下适配数据。适配数据听起来高深 其实在模块上仔细观察大家可以知道那几个模块是用来管适配的。就是因为的ADAPTIVE这个单词了。  大家可以先找个好盘对比一下这几个模块  40 41 等等4系的模块。然后试着找一下。我在以后的文章中会写到这些适配如何调。

   希望对大家有用处     (非本人所写。觉得不错    给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这个很不错 楼主也是煞费苦心啊

网友:
我的硬盘也坏了,修不好

网友:
学习一下长点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