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APS-111电源~有人修过嘛,求指点~

楼主(2011-10-18):
上电风扇转一下,报错,红灯亮~迷茫中啊

网友:
高端电源真心的迷茫~求大家指点啊~

网友:
初步检查初级无故障~现在毫无思路~

网友:
无图无真相。上图吧。

网友:
这电源是给什么用的呢?

网友:
思科4006交换机用~第一次修这玩意儿

网友:
没人修过嘛?

网友:
后极的问题,找出短路的,,亮绿灯就好了

网友:
我没修过    你上个图片吧好理解    不过维修思路是一样的

网友A:
这种电源双层电路板,设计还是很先进的,只是检修起来有点麻烦,亮红灯是因为你只插电还没插进机器开机,插进机器的话才能看出来具体是什么问题。有个-50V电压比较容易出问题,查一下高压控制部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源双层电路板,设计还是很先进的,只是检修起来有点麻烦,亮红灯是因为你只插电还没插进机器开机,插 ...

好的~先谢谢各位的帮忙~

网友B:
我也遇到过好多APS的电源 都是外送修的 自己没思路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好多APS的电源 都是外送修的 自己没思路 呵呵

呵呵~一起学习呗~11楼厉害,学习之~

网友:
这里好像修到APS系列电源的不多 基本都是PC的 希望有经验的老师多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