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syskey 破解方法!

楼主(2011-10-18):
高手都知道电脑 运行输入 syskey 系统加密的,在网上也查了一些关于破解的什么口令之类的,知识有限看不太懂,想求高手们给个简单的破解工具之类的教程! 感激感激|!!

网友:
给你个链接自己去看吧?

网友:
  没权限发链接、我承认我是贴的、

轻松破解Syskey加密

  在Windows 2000/XP系统安装目录中有一个“repair”文件夹(具体位置是:c:WINDOWS epair,其中c:为你的安装系统所在的盘符),其中保存的就是系统安装完毕后首次启动时创建的注册表备份文件
       黑客用这个注册表备份文件来替换了当前系统中的注册表信息文件,系统就会被恢复到刚安装完系统时的状态。具体操作方法如下:

  首先使用Windows 2000/XP安装光盘引导系统,进入系统故障恢复控制台,然后将“X:WINDOWSsystem32config”下的文件替换为“repair”文件下的同名文件(为了保证系统的安全,在进行替换前最好将“X:WINDOWSsystem32config”文件夹下的注册表文件备份。如果在Windows 2000中,则相应的文件夹为X:WINNT。)。具体操作命令是:

  copy windows epairsam c:windowssystem32config
  copy windows epairsystem c:windowssystem32config
  copy windows epairsecurity c:windowssystem32config
  copy windows epairsoftware c:windowssystem32config
  copy windows epairdefault c:windowssystem32config

  完成以上的替换操作后,重新启动计算机就可以清除syskey密码了,此时以Administrator用户登陆系统,注意此时必须输入系统安装时设置的Administrator用户对应的密码。就这样,黑客就轻易突破了syskey的限制了!

  由于“repair”文件下的注册表文件信息是系统安装完毕时生成的,用这个注册表文件覆盖当前系统的注册表信息后,必然导致大部分的软件和硬件信息丢失,因此进入系统后,需要重新安装软件和硬件方面的程序,重新建立用户以及用户组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