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电压是不是高了,老烧主板。

楼主(2011-10-18):
我家的电压是不是高了,老烧主板,235V了。

已经烧了三块板了,这是我的表量的。同时申请转正哦。

看表上的电压是正常的,是在标准范围内的,除非楼主的表坏了,不过楼主既然是电工,应该懂得,如果您家里电压有问题,首当其冲的事先烧电源,你主板烧了3块还不换电源只能说明这个电源很符

网友:
有两只主板在保修期,返厂修好了。

一只过了保修期了,报废。

网友:
说明一下,我是电工,懂一些强电,但这个修主板还是盲点。

网友(点评):
请不要 侮辱我们当电工的 按电能质量国家标准,220V供电电压偏差限值为+7%、-10% 也就是198v-235.4v

网友(点评):
这位仁兄厉害啊

网友:
市电正常 电源该换了
市电170-270都可以的额

网友A:
烧主板 和你那235.2v电压无关 倒是和你那个电源有关 1.电源质量不好 应该换 2.就是你那主板也太菜了 坏是应该的 建议换个好电源吧

网友:
说的对,不要贪便宜买廉价电源。

网友:
电工应该懂电压是否正常啊!

网友:
这个电压还算正常吧,是现在的华硕主板带的程序检测的,电源还是老的,没换过。

网友B:
电压正常。就算电压不正常也是烧电源而不是烧主板呀。你换电源试试。不过不一定板子烧了吧,就是点不亮而已,可能是漏掉导致呢?

网友(点评):
有个把别字很正常,只要能猜得到就好啦。

网友:
你这电工  这电压还用问   估计也只会换换灯泡开关什么的吧?

网友:
电源换了吧

网友:
对,有能电源有问题。

网友:
你家的电压倒是很正常。电脑电源可能是个假货哦。建议买个好点的电源

网友:
是哦,其实连换灯泡开关都不会啊。

我这电工啊,只会判断哪个板子换了就换新的,包括西门子的PLC,ABB的低压变频器,AB的高压变频器,中压软启动......反正哪块板子坏了就换,企业也不在乎这点钱的,就是现在想学修修啊,所以来这里看看了。

网友(点评):
呀 光捡你们公司扔出来的,就购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主板 和你那235.2v电压无关 倒是和你那个电源有关 1.电源质量不好 应该换 2.就是你那主板也太菜了 坏是应 ...

谢谢你的3楼的点评哦,但你说我侮辱了电工了吗?

你敢与我比比电气理论知识和电工实际操作技能吗?不行就不要乱点评哦。

只不过我修主板这点有点菜罢了。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电压不算高,是电源问题,或许你的电源是个神经病,会忽高忽低,主板都换仨啦,肯定是电源啦!

网友:
请大家看看7楼的电压数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正常。就算电压不正常也是烧电源而布斯和烧主板呀。你换电源试试。不过不定烧了吧就是点不亮而已可能是 ...

感谢管理员的回复。以后多指教啊。

网友C:
楼主也不必太相信软件检测的电压参数,那只是暂态的,经常烧主板的话,你第一个就要考虑开关电源,这是常识,就像你平时接触的PLC/ABB,如果没有稳定的电源,也会经常出问题。电工是很不错的职业,不知道你是哪一个级别,我每天的工作是对付XDCS,快三十年的工龄了,既然你爱好电脑维修,静下心来,在这个论坛还是能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也不必太相信软件检测的电压参数,那只是暂态的,经常烧主板的话,你第一个就要考虑开关电源,这是常识 ...

你是DCS专业的吗?我这里的DCS是贺林威尔的控制系统,那是属于仪表专业的,由于与仪表专业有很多的往来,DCS不是我电气专业检修维护的。

网友(点评):
我们电厂用的是EC和新华系统,现场层用西门子PLC,十几年前我是电气主值班员,有空多交流。

网友:
我也感觉是电源引起

网友:
这个电压一点也不高 我这里都是这样的 250v都有  不过 我是航嘉电源
电压不是亮点 楼主万能表才是亮点....

网友:
兄弟 你的电源该换了。。。稍微好点的电源180V————250V都没事的  有事也很少烧主板。。。

网友:
电源问题 ,以前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修了3次板。换电源就好了

网友:
不会吧,就一块福禄克万用表而已,15B的属于低档的,不到1千块吧,我这里成千上万的表计很多的,F318的钳形电流表,兆欧表也是这牌子的,这些不讨论了,不在本贴讨论范围哦。

网友:
换个电源吧!  市电很正常!

网友:
这个电压在正常的范围值,换电源,不行把板卡拿出来再点,排除外部故障。

网友D:
肯定是电源不行,我这240的电压都没烧过。
另外-------楼主电工基础没打好

网友:
你的电压正常,那有可能是电源方面的问题

网友:
楼主的万用表的确是亮点。。。。。。看表就知道哈 高级电工!

网友E:
楼主考电工证了没有啊,估计也是跟我差不多,半桶水的!!

网友:
更换ATX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考电工证了没有啊,估计也是跟我差不多,半桶水的!!

我好像有几个证哦,电工安全操作证,劳动部和社会保障部发的国家职业技能,还有什么继电保护资格证之类,该有的都有了哦,现在只差电气检维修技师证了吧,努力中。

半桶水不半桶水我也不知道,没人比试过哦,要不然我们比试一下?

网友:
这明显就是电源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肯定是电源不行,我这240的电压都没烧过。
另外-------楼主电工基础没打好

回答以上所有质疑我电工技术的朋友吧。

术业有专攻,我的专业是电气试验的,专门调试,检测,检维修高低压变频器,高压变频器,高低压软启动,PLC,高低压开关柜元器件试验,南京自动化的高低压综合保护调试,设置......等。

不会换灯泡。不会算电压=电流×电阻。不会外线。

发一张我调试变频器时的照片。

网友:
电压没问题,机器的电源不好,把电源换了

网友:
电脑是弱电,跟强电等工业设备不同,,电脑工作时的电压是经过PC电源二次转换而来的,,220V的电压高低,不影响电脑的工作,只影响PC电源的正常!!而PC电源输出的12V 5V 3.3V电压的高低,直接影响电脑的工作和烧主板!
如果老是烧主板,估 计楼主的地线应当是正常的吧!(就不存在漏电一说)那么就只有是电源的质量和好坏影响烧主板!!
以上回复有些人可能过激,,楼主不要激动,,每个人所了解的不同!!不能因为自己会的东西而把别人否定了!

电脑跟工业设备不一样,,修那玩意比修电脑强多了!!这事,问工控版块那几个版主就知道了,比如宇光。

网友:
市电正常,是你的机箱电源坏了啊。

网友:
我碰到过一个电源烧过4个主板,还是长城的。

网友:
看了之后,只有感慨电气行业的水非常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正常。就算电压不正常也是烧电源而布斯和烧主板呀。你换电源试试。不过不定烧了吧就是点不亮而已可能是 ...

这个帖子应该不是月饼本人法的吧,好多字砍不动。

网友(点评):
谢谢监督。已改。输入法老打错字哈哈手指头动太快了